楼主(2010-02-11):
在下载程序出现:“存在与附加模块不符的向导配置。请重新放置智能模块或退出并使用向导重新配置。”  程序是老程序,硬件模块根据实际需要去掉了一个I/O扩展模块,和模拟量控制模块,程序中有PID控制,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如何使用向导重新配置?

网友A:
等高手出招。

网友B:
呵呵,硬件去掉了一个I/O扩展模块,和模拟量控制模块,这样地址就会产生变化,程序中采用向导编制的PID可能会无对应地址输入输出。检查程序,再根据实际地址进行修改。

网友C:
是不是地址不同的原因

网友D:
你把硬件装上,如果没有出现上面的问题,说明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以太网卡的地址发生变化,程序中以太网卡地址没有变化,可以删除先前程序中以太网卡的向导,重新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