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1):
请教如何使用富士触摸屏编程软件中的模拟器(SIMULATOR),没有PLC 想看制作的画面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屏也没有PLC,那么你可以在软件V-SFT的File菜单下,点击Start Emulator启动仿真器。

如果你有屏但是没有PLC,那么你可以在File下的传输选项中勾选Use Simulator,然后下载你的项目到屏中去 。

此时,运行屏,不要断掉PC与屏的通讯线。
选择你软件中的Simulator图标,如下图:

此时,会出现Simulator,如下图所示:

屏幕提示的为System代表系统区,也就是读入写入区,Scrn代表屏幕所使用的区域,通过新建然后新建变量的方式可以进行在线模拟。

如果你与庆同贸易有关系的话,他们制作的初级视频教程的第6章会对此详细描述,当然,你也可以查看你的用户手册,也会有一些描述。

注意:当与实际PLC通讯时,请不要勾选Use Simulator选项后下载,否则屏幕会出现错误。

网友A:
对于无屏无PLC的模拟,实际上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点击按钮后的效果:

网友B:
请教下那这个屏在线怎么监视? 也就象PLC那样监视内存字. 怎么操作.

Scrn代表屏幕所使用的区域有显示跟屏对应的位,但全部是OFF.屏里的按钮ON或OFF,但Scrn屏幕所使用的区域里面还是OFF,不会象你发的图相应变成红色的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那这个屏在线怎么监视? 也就象PLC那样监视内存字. 怎么操作.

 Scrn代表屏幕所使用的区域有显示跟屏对应的位,但全部是OFF.屏里的按钮ON或OFF,但Scrn屏幕所使用的区域里面还是OFF,不会象你发的图相应变成红色的ON.

通过建立新项并赋予地址,你就可以查看屏的任意地址状态,通过在模拟器中强行赋值,你可以操控任意地址的状态。

也可以通过按钮,键盘输入输入这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