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移位指令

楼主(2010-02-11):
移位指令是先移n位后输出 还是移一位之后输出一回??循环移位那?是循环移N位后输出还是移一位后输出一次???知道的师傅说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n位后吧.手头没有PLC,可以试下.

网友B:
当然是一次做完后再输出。要知道PLC里面就是高级单片机,其CPU运行是根据指令进行。当指令要求移动或循环N位时,只能直接做,而不可能移一位再判断是否到要求数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