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1):
设备中使用台达DVP80EH00R PLC做主控,机械手用台达开集极ABZ三路输出编码器定位;现在电路连接上后,C251不计数;但是用C235(软件计数器)可以正常计数;请教各位高手:软件计数器和硬件计数器之间需不需要设置什么来切换?旋转编码器时,X0、X1交替闪,说明编码器是有输出的。急啊,哪位知道的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A:
先看看手册,高速计数器如何使用。

网友B:
用AB相的试过 没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设置问题,台达的没用过

网友D:
看资料吧,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查看了手册,上面没有过多描述使用方法。编码器与PLC之间需不需要加接转换器?或者是电路接的电平不对?(我接的是24V)

楼主:
请问你是用台达PLC和台达编码器试验过吗?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你是怎样接的吗?我接的电路里面Z相被悬空了,这样有问题吗?谢了。

网友B:
还能怎么接 24v电源 X0 X1就行了

网友E:
台达PLC的C251是硬件高速计数器使用HSS计数器,映射外部端口有启动和复位端口需要使用。

楼主:
是这样接法吗?(我的编码器是开集极的)
先给各位拜个年。是这样接法吗?(我的编码器是开集极的)

网友F(2010-08-10):
MHM-02系列 编码器、光栅尺 信号转换为 PLC 信号
MHM-02A/B/L/Z 双路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使用说明
__ A. MHM-02型 双路高速光栅隔离器(光电耦合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雷诺德旋转编码器输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西门子313C-2DP高速计数通道)、电动机数字光电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脉冲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接口、微处理器系统和计算机外设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将强电传动执行机构和远程PLC控制网络系统之间电气隔离,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2型高速光电耦合模块可以分隔系统和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高低电压之间提供一个完全物理隔离的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