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0-02-11):
感应式接近开关,220V  直接通电 不带负载 有什么后果

网友A:
看你是几线的。

两线的会立即烧掉,三线的没事。

网友B:
不带负载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几线的。

两线的会立即烧掉,三线的没事。
同意

网友D:
可以直接通电,只要是接在电源端子,电压等级相同。

网友E:
钱多了你就试-------ld不让你赔就行
ac的还没见过三线的

网友F:
楼主首先的确定你的接近开关工作电源要求怎么样!

网友G:
接近开关坏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几线的。
两线的会立即烧掉,三线的没事。
说的对,两线的负载是串联在电源上面的,如果不用负载而直接接上电源,在开关导通时就相当于短路。

网友I:
没玩过勒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