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1):
家里的空开分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普通插座、照明、空调插座。一到潮湿的天气照明的空开就跳闸,并不是一开灯就跳,而是开灯以后大约5----10分钟的样子跳闸,空开推回去以后还是过差不多的时间跳闸,照明的空开、总开关一起跳。只要要照明的空开不推回去插座上的电都正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几天又跳闸,郁闷啊!我不想摸黑过年啊,大家帮帮我吧!客厅用的是水晶灯就是节能灯和LED灯装在一起的那种,厨房卫生间卧室都是吸顶灯。

网友A:
可能是线有破皮短路或电线电流过大使两根线溶在一起了

网友B:
按照你所说的分析:
    1“  可能是你照明灯组的线路有问题,先一个个的房间用灯。时间照 你说的照(5——10分钟)如果没有跳就关掉。接着试另外一个房间。一一按照 这个方法试。
   2:  你用手背去试试照明组的总开关,是否有发汤的感觉。如果是发汤说明你的开关A数相对较小了、
     仅供参考

网友C:
你的线有破口的地方了。

网友D:
客厅厨房卫生间的灯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E:
估计开关选小了

网友F:
楼主的空开应该是指-----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照明的是单P的断路器吧!楼主这样的问题可能是那一路灯接线的地方接触不好,或者破了点皮在开了一会灯,接触的不好的地方发热,火零线短路或者对地了!

网友G:
按三楼的方法去查,查到那个灯时,看接头是不是与墙接触,如果是,垫上一层塑料板即可。

楼主:
今天试了居然发现所有的灯不开,也跳闸,晕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所说的分析:
     1“  可能是你照明灯组的线路有问题,先一个个的房间用灯。时间照 你说的照(5——10分钟)如果没有跳就关掉。接着试另外一个房间。一一按照 这个方法试。
    2:  你用手背去试试照明组的总开关,是否有发汤的感觉。如果是发汤说明你的开关A数相对较小了、
      仅供参考
此方法很好,对不专业的电工是一个很好的查找办法。

网友I:
装修闹的----接头没处理好

网友J:
照明空开也带漏保吧,那就很可能是哪块有漏电的,分块查,一个屋一个屋查。

网友K:
照明开关带漏保 不可能啊 楼房只有插座带漏保的 你用指针万用表测量一下接地

网友L:
同意10楼的

网友M:
今天试了居然发现所有的灯不开,也跳闸,晕啊---------------那你就用螺丝刀把开关下面的线卸下,然后再给开关,如还跳闸,应该是开关坏了。如不跳闸,那就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