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1):
hakko v7系列与欧姆龙CQM1通信电缆如何做?谢谢!有没有HAKKO与各PLC通信电缆制作的手册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可参阅Hakko的硬件手册~

也可以参阅富士的硬件手册。

Hakko端                  PLC端
 2----------------------------3
3-----------------------------2
4,5短接                 4,5短接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