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configuration

楼主(2010-02-12):
各位见贴好:

我是一名学习机器人编程的新手,编了一个求6自由度机械手的逆运动学解的方程。
现在需要用 Kuka 的 Config 来选择其中的一个解,但对Kuka的config有点没理清,希望能有高手挺身而出,救我出水火。

KUKA config 包括 S()和 T(),S 指status, 3个字节, T 指 Turn, 6 个字节。

Turn 很好理解,每个字节对应一个角度,从左到右 angle 6 - 1,0 表示 angle >=0, 1 表示 angle < 0.
比如 001010表示第2,4个角度小于零,其它大于零。

但我对 S ()没理解清楚,S 的第一个 digit 表示 angle 5。 0 为 0 - 180度。 第二个 digit 没搞懂, 第三个digit 表示在前还是在后,也不是很清楚。

希望能有高手帮助。 可加MSN: gan.silin@gmail.com, 或者回帖即好,十分感谢。

附件为我拥有的 KUKA CONFIG 的信息。

网友A(2010-07-23):
第1个是根据5轴的角度定的,
第2个是根据3轴的角度定的,但这个角度范围要看机器人的型号的,你要翻相关型号的手册的
第3个应该是当机器人手臂处于反钩姿态向后并越过了一轴的旋转中心线则为1,这个姿态比较怪异,一般不大用到的,特别当手臂上带有管线包时很可能会造成过度挤压或拉伸管线

网友B(2011-01-13):
资料里说的很清楚了  中文版的  有需要的联系我fellow9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