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0-02-12):
想测试三极管基级,发射机,集电极,谢谢

网友A:
上百度搜点资料看看,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B:
你给确定的一个型号。

网友C:
嘴上说没用的,自己多找资料,多练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E:
D13005三极管是NPN管,其外形属TO-220,把塑封面对准人(也就是有字的一面),其管脚从左至右依次为B 、C 、E 极。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则:
判断三极管基极
   用黑表笔接某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电极,若测量结果阻值都较小,交换表笔后测量结果阻值都较大,则可断定第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电极为基极;如果测量结果阻值一大一小,相差很大,则第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不是基极,应更换其他电极重测。

判断三极管发射极e和集电极c
     三极管基极确定后,通过交换表笔两次测量e、c极间的电阻,如果两次测量的结果应不相等,则其中测得电阻值较小的一次为红表笔接的是e极,黑表笔接的是c极。
   但还是建议楼主多看看书,以加深理解,看来楼主做事不太认真,提问中把“发射机”写错了都不想改正过来。

网友F: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帮忙补充一次啊

8楼说的是三极管的管脚朝上

网友H:
基础东西啊!大哥

网友I:
很多不同的

网友J:
一般电气书籍中都有介绍的,看一下就OK啦。

网友K:
太好了 正好这个我有用 我的一个充电器 烧了个三极管 我还不知道怎么判断呢 用上了

网友L:
我也能把三极管的B,C,E揪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常识上的问题,数字万用表处于二极管档时,红表笔代表正电极。
  开始动手,选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用红表笔去接三极管的某一管脚<假设作为基极>,用黑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如果表的液晶屏上两次都显示有零点几伏的电压<锗管为0.3左右。硅管为0.7左右>。那么此管应为NPN管且红表笔所接的那一个管脚是基极。如果两次所显的为‘OL’那么红表笔所接的的那一个管脚便是PNP型管的基极。
  在判别出管子的型号和基极的基础上,可以再判别发射极和集电极。仍用二极管挡,对于 NPN管 令红表笔接其‘B’极,黑表笔分别接另两个脚上,两次测得的极间电压中,电压微高的那一极为‘E’极,电压低一些的那极为‘C’极。如果是 PNP管,令黑表笔接其‘B’极,同样所得电压高的为‘E’极电压低一些的为‘C’。---例如:用红表笔接 C9018的中间那个脚<B极 >,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可得0.719伏,0.731伏两个电压值。 其中0.719伏为“B”与“C”之间的电压,0.731伏为“B” 与“E”之间的电压。
  判别三极管的好坏,只要查一下三极管各PN结是否损坏,通过万用表测量其发射极,集电极的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来判定。如果测得的正向电压与反向电压相似且几乎为零。或正向电压为‘OL’说明三极管已经短路或断路。
  现在感觉如何!与用电阻法量测三极管相比较,哪一种更爽?

网友M:
楼上说的不错,顶一下。学习了

网友N:
测三级管的三级,是最基础的东西吧,你刚开始学晶体管的时候就要讲的,如果现在才开始学的话。。。在论坛里不是最佳的,这儿只讲经验,基础还是要自己翻书的

楼主(2010-11-06):
电子基础确实很难

网友O:
引用 网友E:
D13005三极管是NPN管,其外形属TO-220,把塑封面对准人(也就是有字的一面),其管脚从左至右依次为B 、C 、E 极。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则:
判断三极管基极
    用黑表笔接某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电极,若测量结果阻值都较小,交换表笔后测量结果阻值都较大,则可断定第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电极为基极;如果测量结果阻值一大一小,相差很大,则第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不是基极,应更换其他电极重测。

判断三极管发射极e和集电极c
      三极管基极确定后,通过交换表笔两次测量e、c极间的电阻,如果两次测量的结果应不相等,则其中测得电阻值较小的一次为红表笔接的是e极,黑表笔接的是c极。
    但还是建议楼主多看看书,以加深理解,看来楼主做事不太认真,提问中把“发射机”写错了都不想改正过来。

三极管基极确定后,通过交换表笔两次测量e、c极间的电阻,如果两次测量的结果应不相等,则其中测得电阻值较小的一次为红表笔接的是e极,黑表笔接的是c极。这个是对于NPN型三极管来说的。对于PNP的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