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2):
想做个恒温控制系统,通过热敏电阻反馈,控制电加热丝,设定温度40度左右,这样一个系统怎么做,请指导一下

楼主:
温度不要求太精确上下5度以内都可以,推荐一下用什么温控表

网友A:
5度的误差精度,随便购一个温控器,配K分度号的热电偶就可以了,同时视发热件功率多大定是否加接触器;
如果要精度稍高就买进口的温控器,配三线式热电阻,用在40度的低温较好,例如shinko,有通讯功能,方便与人机介面或PLC通信。

楼主:
电阻想用PT100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想用PT100呢
买台万能输入型的温控仪表就行了,即可用K分度的热电偶,又可用Pt100或Cu50的热电阻。

网友C:
可用数显温控仪,带高低温控制的。热电偶用pt100的。一共一百多元。

网友D:
用不用单片来做呢?

网友E:
在6楼的基础上加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控温精度要求高的话用可控硅控制

楼主:
可用数显温控仪那个厂家比较好,一个可控硅大约多少钱

楼主:
数显温控仪那个厂家比较好,一个可控硅大约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用数显温控仪,带高低温控制的。热电偶用pt100的。一共一百多元。

网友H:
你温度控制没有那么精确,可以用交流接触器来做,这个比可控硅便宜,如果有动作的,还是用PLC+温控模块来做比较好,有需要加我QQ1012351099

网友I:
100块钱以下的温控仪【套】足以

楼主:
单位用,只在乎可靠性,不计成本

网友J:
同意用温控仪,比较经济

网友K:
一个温控、一个热偶,剩下的就是配些电线、接触器就OK了

网友L:
一个温控仪(80-200元),一个SSR固态继电器40元,一个热电偶最好是T型(稳定性高),一些温度线;用其他导线能传输温度,但会影响温度稳定性能及精度。一起大约200-300元左右。
如果应用PLC加温度模块来控制,大约最少需2000多元;而且需用到PID调节,非常麻烦;而且稳定性难以保证。
自己看着办!

网友M:
简单点好

网友N(2010-04-08):
谁说的我用的模糊控制方法给电热设备加热控温精度高的话得加可控硅像加减5度的话调节加热电阻的级数就可以了看你需要的加热负载升温快慢选择加热级数需要的电器元件有
1)PLC +温度模块  +PT100温度传感器
2)微型继电器
3)根据加热电阻功率选接触器(功率高的话加热继电器)
4)主电路加断路器(小功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