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2):
马达空开可以代替热继电器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可以 的,

网友B:
如果空开可以代替热继电器,那热继电器就显多余了。但对于电机保护多功能空气开关,由于其 增设了反应时间快的电子控制电路,来实现多功能的电机保护,是否效果如厂家说的那么好,看来还待时间的考验。

楼主:
马达空开的作用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C:
好像可以替代的

网友D:
应该可以替代。

网友E:
马达空开?第一次听说,解释下

网友D:
应该是DZ系列小型断路器,现在使用很普遍。

网友F:
空开不可以代替热继电器,马达开关(含过热、过流)保护可以不用继电器

网友G:
其实用于接通电机的开关只要容量选择合适完全能代替热继电器,开关要选择电机型。如DZ108-DZ47/D型等。因其内部脱扣原理和热继电器相同。

楼主:
马达空开是电机断路器,例如GV2-ME07,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隔离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其实用于接通电机的开关只要容量选择合适完全能代替热继电器,开关要选择电机型。如DZ108-DZ47/D型等。因其内部脱扣原理和热继电器相同。

网友I:
微型断路器有带有【脱扣电流调节】的,相当好用,可以代替热继电器

其他的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勉强可以代替

网友J:
马达空开带有过热保护功能的当然就可以啦。

网友K:
可以,只是选择空开容量要合适

网友L:
空开不可以代替热继电器

网友M:
马达空开是专用电机保护设计的,有多种保护,所以有电动机用和配电用两种空开.

网友N:
可以使用,不过效果不好,

网友O:
要电流大小合适才行

网友P:
是指断路器吗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