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2):
各位高手
     我现在手里有一根台达PLC编程线,现在公司改要买三菱的FX系列PLC,不知道到时候我手里的这跟PLC能否用在此系列三菱PLC编程上,谢谢!

网友A:
不可以,每个厂家的都不一样!

网友B:
好像不可以的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D:
不行的
一条编程线要不了太多钱的

网友E:
不可以,三菱PLC与台达PLC的针脚定义不一样。台达PLC编程口是232,三菱FX是422

楼主:
受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F(2010-09-15):
除了通信协议不同之外,电缆的阻抗也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