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EJ变频调速电动机接法

楼主(2010-02-12):
厂里购买了几台YEJ变频调速电动机,想请教一下接法 电路图上传了!本人看过了电动机的转子里面拉出来了6条小线,这小线是怎么接的呢?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A:
不大会哦,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图上不是已经给出了吗。

网友C:
图1红色接根电机输入相线,黑色接电机中性点,黄绿线接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图2红色,黑色各接一相电机输入相线,黄绿线接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图1电机是星型接法。没见过《转子》里拉6条线出来的,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D:
是定子引出来6根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1红色接根电机输入相线,黑色接电机中性点,黄绿线接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图2红色,黑色各接一相电机输入相线,黄绿线接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图1电机是星型接法。没见过《转子》里拉6条线出来的,长见识了,哈哈......
对头

网友F:
电机三相线u1v1w1接至变频器输出端uvw制动器通过继电器接入220v交流电源

网友G:
按照图中所示接线即可。

网友H:
四楼说的对
不过我把接辅助触点的线给短接了。还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