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2):
厕所有一个吸顶灯,由一个排管和一个电子镇流器构成,情况是这样的,灯只有开足5分---10分钟之后就会熄灭,但是再过一会它又会亮,亮了又过几分钟又灭,这样重复的亮与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老化了呢?

网友B:
灯管老化。

网友C:
换个灯管试一下。

网友D:
我怀疑镇流器电子元件热稳定性差。

网友E:
可能是灯管坏了一个灯丝,你换个灯管再试试

网友F:
整流器快完蛋了------带病工作

网友G:
直接换成节能灯

网友H:
镇流器不良

网友I:
电压不稳,灯管坏,镇流器坏

网友J:
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啊,检查一下吧。

网友K:
排除法啊  一个一个换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电压不稳,灯管坏,镇流器坏,----灯管尾部不黑的话,[/镇流器坏,----quote]

网友M:
镇流器内部有焊点不良,可以拆开看看,补焊一下即可。

网友N:
还有可能是灯管接触不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镇流器电子元件热稳定性差。

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P:
镇流器一般 不爱坏    还是灯管老了
我的家 镇流器最少用30年了  ,还没有问题

网友Q:
镇流器   启动器   灯管   三个故障点 ,还用用节能吧

网友R:
由于温度太高,引起的,建议 更换镇流器吧

网友S:
电压不稳,灯管坏,镇流器坏,----灯管尾部不黑的话

网友T:
引用 网友H:
镇流器不良

网友U:
该换电子镇流器了,一般都不怎么耐用,还是老式的好,但有点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