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3):
我们用的罗斯蒙特5600雷达料位计总显示”welcome to 2210 display"就不能用了,返厂要两个月才能回来,安装上不到十分钟又报上诉显示不能正常运行,不知什么原因?急死人,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大会,帮你顶下

网友B:
老大,是welcome to 2210 dispiay吧,欢迎来到2210显示,估计是通讯电缆连接不好,信号断掉后又联上的原因,呵呵

网友B:
welcome to 2210 display不好意思,前面我也打错了

楼主:
谢谢!我打错了,知错就改。

楼主:
不过我掉电后,重新上电还是不能通过自检,欢迎画面不动了,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网友C:
这种情况只能找厂家了,你能做的只是按手册使用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