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3):
你好,本人是一个刚涉及电学科的学生。 现在在试着分析一些很简单的电路。 但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希望各位朋友多多帮助! 谢谢

这是一个飞利浦充电剃须刀的电路原理图。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
1.变压器原边上的R与C并联起一个什么作用?

2.交流电不是正负半周都要改变方向吗?那么图中的那个发光二极管却应该是只有一半周期的交流电才应该发亮啊,但是为什么接通上220V电源之后,这个二极管是一直常亮呢,它不会闪烁吗?

3.图中的这个集成块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全波桥式整流器,然后对充电电池充电,对吗?

4.图中的充电电池是1.5V的,请问是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变压出来是1.5V的交流电吗?然是是不是再经过桥式整流器然后整流出来的是1.5V的直流电?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我问题是有点多,但是我想把最基本的概念弄清楚,麻烦各位朋友不弃讲解一些。 不甚感激!

网友A:
1.变压器原边上的R与C并联起降压的作用。
2.它会闪烁,只是你的眼分辨不出来。
3.这个可能是全波桥式整流器(因为我没有看到实物)。
4.图中的充电电池是1.5V的,是220V交流电经过R与C并联降压后由变压器变压出来的交流    电,然后再经过桥式整流器然后整流出来的是1.5V的直流电(充电电池有1.5V的吗?我看到的都是1.2V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分析,补充一下:
1、C与其说是降压不如说是限流更准确,如果后级出现短路现象,这个电容可以避免电源电流过大;R是电路断电时C的放电负载,避免瞬间的大电流对后级产生不利影响。
2、如果是白色的高亮度发光管就会看到它闪烁了。
3、同。
4、同。

网友C:
这是一个恒流充电的电路,电容器和变压器初级限定了一个电流,变压器起一个增大电流和安全隔离的作用,恒流充电就不必计较电压高低的。这个电路设计的简洁合理。只是充满电后不会停止充电,好在电流不会很大,过充一点也没关系。

楼主:
可以我用数字万用表测试过了,电容和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50V左右,而变压器原边上的压降有140V左右。 加起来电压也有500V左右了, 我不明白,怎么220V的交流电,可以提供给他们这么高的电压.    还有就是我这个电容外观很奇怪,是方块形的。  上面标有 “100nk 275V~×2”的字样, 我不知道这是哪种电容。 我怀疑它是稳压用的。  各位知道吗? 讲解下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那个电容好像是MKP电容。  但是请问它和电阻两端的电压怎么这么高呀350V,比电源电压还高了!?

网友B:
你如果有电感表测量一下变压器原边的电感,然后用矢量法进行LRC串联电路计算就可以知道答案。如果你曾经系统的学习过《电工基础》不妨查阅一下相关内容及具体计算方法。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方块形的东西(电容)可能是压敏电阻吧,它是限压的。呵呵···我不懂只是随便说说······

网友E:
你量的电压是电容的两端电压。如果是350伏左右,说明电容没有损坏,这也是在路检测电容的一种方法。为什么是350伏?交流电的最大值。
电容是逆程电容,限流用的,一般用作小功率的用电器,LED的手电一般没有变压器,只用一块这样的电容来变压和限流

网友F:
貌似图中的变压器是不可能存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那个电容好像是MKP电容。但是请问它和电阻两端的电压怎么这么高呀350V,比电源电压还高了!?

延伸一下:楼主的电路可以近似等效于下图,这是一个RLC混联电路,从解释楼主疑问的角度出发,图中的电阻可以不参与分析,由此我们确认一下楼主提供的已知条件,电容的端电压Uc=350V,电感线圈的端电压为140V,L\N的端电压应该是220V,此处我们不妨当做未知数,现在来求这个未知数。

如果不考虑电阻,那么电路成为一个交流L、C串联电路,在这种电路中总电压U≠Uc+Ul,它们之间不是代数量的关系,而是矢量关系,相应的矢量图如下

计算过程如下
U=√(UL-Uc)2
 =√(140-350)2
 =210V

楼主的电源电压是210V,由此可见电容上的电压350V是因为电路中电压、电流不是同相位造成的,此时它们是矢量关系,而不是什么电源最大值!详情请楼主自己查阅《电工基础》。

网友G:
1.电容是用来降压的【实际上是限流的,电压一定时,电流一定】电容上并联的电阻是用来给电容放电的【泄放电阻】

2.发光二极管是闪烁的,只是频率超过了24Hz ,所以你看不出来,就像是看电影【24帧/每秒】
3.图中的这个集成块全桥整流器,当然半桥也可以

4.图中的充电电池是1.2V的,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隔离用的】,经整流桥输出约1.4V脉动直流电

网友H:
阻容降压回路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解答。 我又懂了不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