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3):
图为我修的小喇叭,本来以为挺简单的,喇叭线没有正负极,用一根耳机线的细电缆线直接接到喇叭上的两极,然后插到MP3上,喇叭有声音,正常。

可我觉得那线太短了,于是用另外的细电缆延长了耳机线,然后再焊到喇叭的两极,却没有了声音,我想问为什么?是因为用了不同的电缆种类吗?

网友A:
如果你能确定焊接过程中没有质量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MP3的功放功率是相当小的,大概只有几毫瓦,如果过分的延长传输线,会造成信号的严重衰减,以至于无法听到声音。
第二:喇叭的灵敏度指标远远低于耳机,同样的声功率,喇叭远没有耳机的声压高。
第三:现代耳机的阻抗一般为十几到几十欧姆,而喇叭一般为8欧姆或4欧姆,过低的负载阻抗会使MP3内的小功放输出电流过大而过载,极容易导致损坏。

网友B:
焊接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不然的话应该有一点声音。

网友C:
电磁式喇叭是分正负的

网友D:
看来你刚刚爱上这个行业

如果你以前响的话,现在不响,原因只有两个:1.你焊错线了。 2.你的线有内部断裂

看我找来的图片标黄的那个线是公共地线,一条分两条,分别各去一个喇叭的“--”极。红、绿两线各接一线到喇叭的“+”极。

如果你没有万用表就找一节1.5v的干电池,电池负极接耳机插头的标“黄”处,正极再去碰红、绿两处,如果喇叭分别都有嚓嚓声,那么你就接对了,不然就是线断了。

网友E:
线细了,阻抗大了

网友F:
你的线有点长了。阻抗大了。

网友G:
可能是电流不够呀

网友H:
线太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确定焊接过程中没有质量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MP3的功放功率是相当小的,大概只有几毫瓦,如果过分的延长传输线,会造成信号的严重衰减,以至于无法听到声音。
第二:喇叭的灵敏度指标远远低于耳机,同样的声功率,喇叭远没有耳机的声压高。
第三:现代耳机的阻抗一般为十几到几十欧姆,而喇叭一般为8欧姆或4欧姆,过低的负载阻抗会使MP3内的小功放输出电流过大而过载,极容易导致损坏。
第一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J: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K:
是不是电阻太大亚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确定焊接过程中没有质量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MP3的功放功率是相当小的,大概只有几毫瓦,如果过分的延长传输线,会造成信号的严重衰减,以至于无法听到声音。
第二:喇叭的灵敏度指标远远低于耳机,同样的声功率,喇叭远没有耳机的声压高。
第三:现代耳机的阻抗一般为十几到几十欧姆,而喇叭一般为8欧姆或4欧姆,过低的负载阻抗会使MP3内的小功放输出电流过大而过载,极容易导致损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M:
这个跟电缆的种类肯定没关系的,不同的线,损耗会有不同,信号干扰不一样。如果线加长的话,最好用稍微粗一点的线。
不会来的话,看看喇叭有没有烧坏,线路有没有短接。

网友N:
你没焊好
哪线外面有绝缘漆的,你要挂一下的
还有就是你喇叭是不是好的
在就是你MP3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没焊好
哪线外面有绝缘漆的,你要挂一下的
还有就是你喇叭是不是好的
在就是你MP3的功率太小了

有正负之分.同意上面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