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3):
请问各位师傅我有一台硅整流发电机它屡烧电压调节器(28V1500W)是什么原因???表情表情谢谢啦

网友A:
励磁电流太大,查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哦,谢谢!请问师傅这个励磁电流大一般都有哪几种原因造成?能说的详细点吗?我对这种小型发电机没研究,请教了谢谢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转子的绝缘是否好的,看一下有没有搭铁的地方了。

网友C:
是汽车上的还是发电机上的呢

看你调节器后面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如果是电瓶的话,量一下电瓶电压,再量一下调节器进线端的电压是多少,如果超出35v,就是励磁线圈本身或整流器的问题,要不就是电瓶电压太低的缘故。如果电瓶电压太低,你可以把调节器左右两个端子短路1小时再拆除。

要不就换个功率更大点的调节器,好象有1800---2K的吧

如果是发电机的问题就换一个,也不贵,100-200元,修车的那里二手的几十元

还要说明的是,如果是重型汽车,而且经常跑夜车开大灯的话,建议长期短路调节器(这样要经常检查电瓶电解液的高度)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的这个发电机是机车(火车)上用的,是太行车石家庄产的,调节器是两个接线柱的,因为车上有PLC和一些电子元件,电压要是超过35V就失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的这个发电机是机车(火车)上用的,是太行车石家庄产的,调节器是两个接线柱的,因为车上有PLC和一些电子元件,电压要是超过35V就失灵

两线也是3线,外壳接地就是公共地线。

以你的口气来说,你没有在调节器后接电瓶,而是直接接了负载??

那肯定不行!!!光调节器是不能控制电压的,调节器是根据输出端电压的高低来自动调节发电机输出电压的,再说输出功率也不是很大。

要嘛加两个电瓶,要么拆掉调节器,改装一个24v的稳压电路(功率要够你的用电器总容量)。然后再把24v输出接一根线到发电机调节桩上。

网友D:
火车上还用这东西。在什么地方用啊。

楼主:
小型工矿机车上用,八百马力柴油机,24V电瓶起动,屡烧电压调节器太烦人了

网友E:
http://www.qcdq.cn/bbs/topiclist.asp?bd=1你到这个网站去,肯定有行家。

楼主:
谢谢了,今天换了台新的发电机还是充电电压过高电流过大,调节器用了个机械的,刚开始还能用,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调节器触点就坏了,用砂纸修好出点又装上了,把电瓶加了点补充液再试试看吧,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E:
新发电机还是充电电压过高,那肯定是调节器的问题了。这么大功率的发电机用机械式调节器是不行的,还是应该用电子式的。新发电机是什么品牌?现在有带调节器的整体式发电机,例如北京佩特莱的就很好。
讲问题要说明白点,用的什么品牌调节器,是几线的,是正极控制(内搭铁)型,还是负极控制(外搭铁)型,你是如何接线的?为什么不去《汽车电器》杂志网站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