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这YEJ电动机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0-02-13):
大家帮帮忙看看这变频调速电动机怎么接线啊,急急急急!知道的希望都说下 详细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交流还是直流的呀!

网友B:
这个是编码器,要接到变频里面去的!

网友A:
ABB的是下口有端子标志:
U1,V1.W1是进电源
U2, V2,W2是出电源
电机另一头是接到变频器上的,这个接线要用屏蔽线。ABB上标的是:SCR,AL1.AGND.10V是接屏蔽线(模拟给定)

楼主:
4楼的师傅能再说详细点吗?电机另一头总共有6条小线,我想问下怎么对应的接到变频器上去?可以的话加我QQ453926623 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C:
你这个是带PG的交流调速电机,用于闭环控制调速的,需要带PG卡的变频器才行啊,电机,PG,PG卡,变频器一般是配套的,其中包含接工作电源两跟,接A相和B相的+,—脉冲共四根。不同的变频器接线是不同的,具体还得看你用的变频器的说明书,要应用得调整参数

楼主:
在大家的竭力帮助下,总算有点头绪了!特别是6楼的师傅,说的很详细!是的,这电机配套有变频器 也就是一个工作台,希望大家都加我QQ453926623 互相交流一下! 再有不懂的再来提问了,祝大家新春愉快

楼主:
接线
电动机的接线说明 power suply:class2
一条线:10.2-24.2V
一条线:out A
一条线:out B
一条线:out Z
一条线:0V 大家都说下这些线都对应接到变频器的哪个位置,变频器的PG卡配线图已经上传了!

网友D:
编码器,一般编码器器上带着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