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接线!急急急

楼主(2010-02-13):
高手都帮我看看这电动机怎么接线啊,最主要问题就是那个环出来的那条线是怎么接线的,这个是变频调速电动机!跟普通的电动机比较就是多了那个环 各位懂的都说下怎么接线的,先谢了!

网友A:
电机后面应该有 一风扇和一编码器,编码器接变频器里面

楼主:
是这样的,能详细点吗?那编码器总共有6条小线 分别怎么接到变频器上啊?还有风扇要不要接到变频器上?

网友B:
风扇不经过变频器是恒速的

网友A:
请提供变频和编码器型号及数据!

楼主:
编码器的型号是TRD-2T600BF 变频器型号是VFD-B-4K的

网友C:
冷却风扇不经变频器,编码器有A,B,Z,电源,屏蔽线,对应变频器的PG卡接线

网友D:
如果风扇是变频的直接接到电机端子就行了,你的编码器是不是接到控制面板上,

楼主:
电动机编码器上写着:一条线auto:A 一条线auto:B 一条线auto:Z 都分别接到变频器的哪个位置啊?对应字母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动机编码器上写着:一条线auto:A 一条线auto:B 一条线auto:Z 都分别接到变频器的哪个位置啊?对应字母是什么
你用的是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购买对应的编码器按说明接就可以了电机接在变频器输出端,风扇接独立电源或经过变频器辅助触点(设定变频器运行时吸合)

楼主:
接线
电动机的接线说明 power suply:class2
一条线:10.2-24.2V
一条线:out A
一条线:out B
一条线:out Z
一条线:0V     大家都说下这些线都对应接到变频器的哪个位置,变频器的PG卡配线图如下:

网友F:
风扇这么会接到变频器上,这个不便横变频风扇了,编码器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线路I/O板上的,这个你看看图纸,这个编码器这么接一般的图纸都做好的

网友F:
后面的是编码器,这么接线这个型号不一样变频器不一样是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