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好DCS

楼主(2010-02-14):
我是初学者如何才能学好DCS呢~

网友A:
最好只学一个产品的DCS把它搞熟,因为大部分DCS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组态界面什么的不同,组态方法都是相同的,重点学习编程方法,只要编程方法熟悉了,就算换个产品的DCS也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B(2010-06-04):
那编程方法是怎样编的呀

网友C(2010-08-08):
找点PLC编程方面的东西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