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差动编码器

楼主(2010-02-14):
请问相正负间(如A+,A-间)有电压吗?

网友A:
“A+,A-”有电压

楼主:
那电压是多少呢?是不是一个是+5V,一个是-5V 所以电压是10V?

网友B:
相正负间(如A+,A-间)有电压.一般是2--6V之间,一般差动高数计数模块可以直接,不必考虑其电压。

网友C:
有电压的

网友B:
楼主若是要详细了解这个差动输出,可以去找一本模电书看一下,上面有差动输出电路,还有差分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