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4):
编码器反馈脉冲是四倍频(A相和B相上下沿之和)_,那为什么要去算它四倍频呢?

四倍频后反馈和给定脉冲相比较,岂不是差了四倍,那怎么形成闭环比较?

请指教

网友A:
为了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B:
编码器反馈脉冲是四倍频(A相和B相上下沿之和)_,那为什么要去算它四倍频呢?

四倍频后反馈和给定脉冲相比较,岂不是差了四倍,那怎么形成闭环比较?

请指教
给定和反馈之间是有一定数学关系的,如编码器反馈脉冲是四倍频,楼主是否可以理解给定后,放大器有运算器也可以让给定*4。编码器反馈脉冲是四倍频之后,就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C:
可能是为了精度的问题

网友D:
就是为了精度

网友E:
精度。学习的话,不用说。如果是选型的话,可以直接考虑绝对型的,操心的事就省了很多。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角度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转角编码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提高精度。
另外,三菱伺服有一个关于编码器反馈脉冲的参数,用户还可以自己去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