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4):
去爷爷家老房子发现入户的线只有一根接在刀开关上,测试是火线可是没有零线,这是什么原理,接空开的话空开一根线还起空开应起的作用吗

网友A:
零线直接进住户,在相线上加的一个开关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网友C:
零线不容许接开关或保险。

网友D:
空开还起作用。

网友E:
说是老房子实际上还是90后的,or 是线路升级了,老房子都是刀闸保险丝的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老式房子在刀闸上接一根火线控制

网友H:
零线不允许接熔断器 等

网友I:
零线直接入户了

楼主:
改造时只换了电表刀闸换保险太麻烦想自己装一个空气开关

网友J:
找到入户的总零线,与外面断开,从电表刀闸引出两条线接空开,然后在入户线即可。

网友K:
s呵呵,说的好

网友L:
零线不允许加保险丝

网友M:
零线直接入户

网友N:
如果是零线与火线一起入户,而仅是零线没有进开关,则可以用。
但为避免外线 因故零线、火线互换(如误操作),~220V一般会将零线、火线一起进开关(保护接地除外)。
当用闸刀开关时,零线不进开关,可避免因零线熔丝断、而使零线带电。

网友O:
漏电接不了,空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