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问题求教

楼主(2010-02-15):
我的mp4一个电子元件(106 /10k / 107)击穿,是不是10kn的电阻,我准备自己维修,谢谢

网友A:
“kn”——电阻中没有这样的单位,也没有“106 /10k / 107”这样表示的电子元件,我估计它可能是1uF的电容,如果有清晰的图片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B:
对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C:
上图吧,这样大家会容易的判断。

网友D:
应该是高频的电容

网友E:
电阻和电容很容易分别的 楼主如果分辨不出还是不要动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