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解答

楼主(2010-02-15):
刹车电机正反转用固态继电器实现不了,中间继电器则可!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把固态继电器看成一只开关,看能不能控制正反转。

网友B:
因为固态继电器动态反应速度太快,不能做正反转切换,如果要用的话一定要在中间加时间继电器,为什么中间继电器可以,那是因为中间继电器在切换的过程中,静触头切换到动触头这中间有个0、0几秒的时间差

网友C:
"刹车电机正反转"------是靠正反转实现刹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