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5):
我们公司的一个电柜老是跳掉,电柜使用的断路器期型号规格及用电设备的规格、接线方式如下,附图在下面的回复里面,请大家帮帮忙看看,给点建议,谢谢!
      断路器的最大电流为1250A,外面的电到断路器这一段是用母线槽(最大电流为1000A附图有该母线槽的铭牌),断路器到设备的电线是使用普通的电线(多少方的不详),设备额定功率为201KVA共2台(主要是32块加热板耗电较大,因为温度控制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加热系统是专用的,通过通讯和PLC连接,日本的设备也不懂那个DD叫啥)
        原来公司所有设备都在使用时,偶尔跳一次(大概一个月跳一次),春节期间每天会跳掉1-2次(该设备设备有开,公司的其它设备都不开);之前出现过一次该电柜进线的母线槽应该是因为母线槽内的绝缘材料老化,导致击穿烧毁,更换过一小段;
    大概情况如上,请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否用电端对地绝缘不好检测一下用电端对地绝缘电阻是否正常你的空开是带漏电保护的可能是对地有漏电引起的.

网友B:
拆开用电端,用摇表测线路是否绝缘不好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我检查再去确认一下。
不过如果是热板对地断路的话好像温度会升不上去的吧?

网友C:
断路器跳闸;  有以下原因  1  过电流
                                    2  短路
                                    3  断路器的进出线接触发热

网友D:
根据你的这种情况我想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接头螺丝有松动,二、断路器内部接触不好

网友E:
可能是设备电流过大

网友F:
这种情况我想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接头螺丝有松动,
二、断路器内部接触不好,
三、线路、设备有漏电情况。应逐步排查。

网友G:
1,你仔细看下负载电流是否超过开关本身载流量。
2,把电断了,用仪表测量下是否有接地。(把所有负载开关都断掉,测配电室以内的。如果测得配电室以内没有漏电现像,然后在测负载端。分段检测)
3,检测母线地方有没有螺丝松动。另外,就是单独检测1250A开关是否有接地。(因为我公司原来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外机构的进线端就出现了三相短路。原因都没有查出来,厂家来人也没有说出个主要原因来)
4,你去观察开关在运作时有没有异常,检测电流仪表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开关跳电后,你用手背去感觉下有没有发汤,电缆有没有发热。如有说明负载过重或是有漏电现像。
        仅供参考,说得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H:
11楼的师傅说得很详细,经验丰富。

网友I:
你分段甩负荷查一下!   就是一个回路,  一个回路的去查 , 你最后肯定能查出来的!

网友J:
春节了 它想放假

网友K:
肯定是过流了,看看你的征订开关有没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电流流量调整的开关故障经常导致跳闸,后来把征订的开关线拆了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今天有专门做电柜的人来过,他们说斯奈德的技术人员说最后一张图片上的模块可能坏掉,准备更换试试;
1、实际工作电流不到600A远小于1250A
2、用电设备没有对地短路
3、断路气已经接气管在吹了,原来接头的螺丝也锁紧没松动;并且没人动过的情况下前几年一直没问题,到现在才有问题,所以准备换断路器上的模块试试

网友L:
春节期间的跳闸很正常,应该和电业局有牵扯~~!

网友M:
按11楼说的检查一下,不过楼主说以前也是一月一次的跳,我想可能是小了一点吧

网友N(2011-09-12):
用电设备是否必须要很高的对地绝缘电阻?
请教楼上的各位师傅,用电设备对地的绝缘电阻要求是多少草能算合格呢?对地绝缘电阻小于0.5M欧是不是就是不合格?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列车的母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均小于0.5M欧!这样是不是就是说明设备的绝缘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