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现象

楼主(2010-02-15):
最近我在一个配电盘前 量一个区现场电磁阀的线缆, 用数字万用表量的 ,对地阻值居然为 -380欧姆 ,  而用指针万用表测量为 50欧姆  !

网友A:
你的数字万用表可能坏了。

网友B:
你的数字表有问题了。

网友C:
测量绝缘电阻要用兆欧表

楼主:
但是我的数字表在别的场合 使用就正常!

网友D:
线路存在干扰电压过来的

网友E:
线路中有其它电干扰信号

楼主:
我也感觉线路干扰 但是M47 的指针表怎么会没有事呢?

网友F:
数字表比指针表抗干扰要差很多,所以我们查变频器等干扰性强的电器时一般不用数字万用表。

网友G:
数字表更容易干扰吧

网友H:
停电测量对地电阻

网友I:
是否是零地合一,如果是则地线上可能带电了。
二是地线不是真正的地线。需要检查地线。

网友J:
线路存电,被测线路短路一下放电,再测就应该正常了。

网友K:
有干扰电流  机械表阻抗比数字表小

楼主:
15  16  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L:
指针表测的准

网友M:
带电测量会这个样子的

网友N:
阻值有负的吗?

网友O:
测量一下 有不有微弱的电压。

网友P:
有干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