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故障求教.

楼主(2010-02-16):
CPM1A--40CDR  继电器输出故障, 只要PLC一上电,PLC输出点指示灯没亮的情况下输出继电器全部闭合.  如果抛开输出继电器不论,观察输入和对应的输出指示灯又正常.也就是说输出继电器不受控制.  把输入端用的COM和自身的24V线拆掉.PLC上电时还是输出继电器全部闭合,断电后又全部断开.  是什么故障? 说短路又不象.

网友A:
没见过,期待高手。另外可以把PLC程序清空试一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把程序全部清空,再重新监控一下,也可以加上扩展,观察扩展是否也出现楼主所说的输出故障.如果程序无故障的话,怀疑是不是PLC硬件内部有故障?

网友C:
内部电路故障

网友D:
PLC内部继电器共用限流电阻断路造成的

网友E:
你这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PLC,

网友F:
1.把程序清空试试
2,把继电器全拔下来,再一个一个的安上去试试

网友C:
累死你
引用 网友F:
1.把程序清空试试
2,把继电器全拔下来,再一个一个的安上去试试
哈哈 把继电器全拔下来,再一个一个的安上去试试------此机器的继电器是焊上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 我采取大家建议的先清除内存然后在通电看看,清除内存后通电,输出继电器还是全部闭合,断电则输出继电器全部断开. 3楼4楼5楼说是PLC内部故障我个人认为是对的.另外建议清除内存和把输出继电器一个个拨出后在一个个装上,继电器是焊上的去拨太麻烦了,所以这个没有去试.
       当时PLC被上密码,我打不开.我是换个新PLC.我从不同厂家的同类设备上的程序做为参考东拼西凑输入新更换的CPM1A-40.
        另外请教下CPM...这类PLC被人上密码了,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可以打开?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已经留言给你了 可以看看 呵呵

网友H:
用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C:
看楼主9楼回复,请问继电器输出时plc工作状态,即RUN灯亮吗?
如过run不亮继电器也吸合------硬件故障,否则程序问题,完全可以将设备厂告上法庭。

网友I:
肯定是硬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J:
呵呵;内部硬件故障;换新的PLC或发到维修处吧;

楼主:
呵呵. 这台设备是九几年的,PLC也是用了十来年了.清空程序后,除了PWR指示灯是亮的,还有ERR\ALM指示灯是红色的有亮着,RUN灯灭.继电器照样全部是闭合,断电后输出继电器全部断开.

                现在更希望知道,CPM...这类PLC被人上密码后,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可以破,因为来这网里,常看到人说这类PLC密码是初级的,有上等于没上.

                 自已做实验还是打不开,因为CPM1A被上密码后,在线时除了程序不能下载,但内存还可监视,AR10.01把设为OFF,照样程序不能下载.呵呵

网友C:
10几年值了,花点钱换新的

网友K:
PLC里面硬件故障。修下不值得了,
我处回收这样的坏PLC 用于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