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6):
西门子802SCD系统在不设置口令的情况下不能对刀,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设定用户口令CUSTOMER试一下。

网友B:
不清楚 哦

楼主:
设定口令是可以进行对刀的,但也可以修改参数,如果误操作修改了参数或造成死机,重新启动后会丢掉循环数据和用户参数,后果不堪设想。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不设用户口令CUSTOMER,权限不够。但更高级的密码是不容许一般人员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