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0-02-16):
因电路安装需要。急需 一批660v变36v电源变压器,功率50w左右。烦请大师们帮忙找找。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这是要专门绕制的。应急情况下可以用两个380V变24V(24V要带6V抽头)的变压器初次级绕组分别串联代替(次级电压高的话可以从6V抽头处引出)。

楼主:
能提供一些自己绕制的技术数据吗?

网友B:
自己绕制?现在的制造商可多了,干嘛非要自己绕制么?裁铁、排线挺麻烦的,还是找专业制造商去解决吧。

网友C:
对。让变压器厂家给你做就行了。

网友D:
矿用变压器有0.66KV/36V的标准产品

网友E:
一般矿用比较常用660V的,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