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6):
在我们实际维修中怎样从电机定子绕组的构造外形判定单相电动机是2极还是4极,除了查看铭牌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还有就是你通电试一下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看转速,1450转左右为4级电机,2800转左右为2级电机。

网友C:
用6000除以电机额定转速,得出来的数值再取整,就是电机极数。

网友D:
测量电机级数。可以用指针万用表测得。把电机的皮带轮用粉笔画条线,在吧电机机身画条线, 把万用表拨到最小毫安档或拨到最小毫伏档,然后把表笔连到电机随便两根线上,转动电机一圈看看指针摆动来回次数,来判断电机级数。(二级电机来回摆动一周··四级电机来回摆动2周)

网友E:
不看铭牌的话,楼上的方法很好。

楼主:
哦!那么拆开定子如何从绕组的分布形式来判断电机的极数呢?

楼主:
因为烧毁了的电机不能用4楼的办法判定。

网友D:
打开电机,数槽数,普通异步电机18槽一般是2级,24槽一般是4级。

网友A:
你要看里边线圈的话,有点难。在说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楼上说的不全是对的。就说三相水泵电机,就是24槽的,但是是2级的,又不是4级的。要判断的话三相的话,你的看里边的槽相纸了,你看有几张了?张数在除以3就是电机的级数了。要是单相电机的话除以2就是级数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我们专业的话还有其他的方法了。你们就按这个就能。

网友F:
电机高手

楼主:
这个方法行。

网友G:
嘿嘿,这里的方法很有共享价值呦。竖起大拇指表扬一下吧。

关键是没有任何信息的状态下,用实物判断电机极性。这在维修行业很有用的。

网友H:
学习一下。很实用。

网友I:
螺丝刀1234     能不能说说这其中的原理呀

网友J:
看转速应该能看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