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2010-02-16):
大型变压器 2000KVA   二次为380v   请问 这个2000KVA  所带的负荷是不是指不能超过2000KW 啊!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但考虑变压器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其实是达不到2000KW。

网友B:
达不到2000KW
根据有功功率,估算出视在功率。

根据变压器的合理利用率,选择变压器的容量。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功率因数(估算)0.7

1、算出的结果为变压器的容量

2、再根据变压器的合理利用率70%选择理想的变压器

这样选择出来的变压器有一定的余量,为以后增加负荷留有余量

3、根据电压等级选择变压器高低压侧电压

4、根据用途,选择使用油变还是干式变压器

楼主:
哦 原来如此啊!

网友C:
同意2楼,大型变压器效率比较高

网友D:
这个还要去除无功功率

网友E:
基本上按3楼的说法就可以了

网友F:
那是最大负荷不能超过2000KVA,一般车间里的设备不可能同时运行的,这点可以考虑下,要不老欠荷运行也不好。

网友G:
可以过载的。达到2500KW估计也没问题。

网友H:
2000KWA的变压器,当负载功率因数为1时,就可带2000KW负载。实际的负载功率因数不可能达到1,加了电容补偿也只能接近1。一般情况下是以负载的总电流等于或小于变压器额定电流为准,但真正衡量变压器能带多少负载的指标是温升,只要实际温升不超过额定温升就行。而变压器的实际温升除了与负载多少有关外,还与环境温度、冷却方式大有关系。因此原室外型变压器装在室内,再加上通风措施,就可超负荷运行。如果加强冷却措施,例如用水冷,那么还可带更多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