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7):
 HITACHI(日立)变频器一台,型号为:SJ300-110HFE-SD1  11KW 故障现象:上电后无屏显,外接端子输出时有时无,K2225管测量良好。PWM振荡芯片型号为:5B35 16107FP(我第一次见,不知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反复测量芯1脚(电源输入)、2脚(脉冲输出)、9脚(参考电压)。反复上电测量的电压数值都不一样:1脚在0V~25.7V,2脚在0.13V~0.97V,9脚在0.07~6.3,测24V风扇无电压。外接端子测量时从24V逐渐向下削减为0V(稳不住)。停电后测量发现:PWM芯1脚(电源输入)的一只对地的电解电容容量,标称容量为35V、39uF,拆下一脚测量实际容量为25uF,找25V、100uF电容两只串联焊上后,反复上电屏显正常,测得芯1脚为16.9V,芯2脚为2V,9脚为6.4V,外接24V端子和风扇都正常,带载运行无异常。
   有一问题我搞不明白:这只电容在电路里的作用是主要用来滤波的还是储能的?起什么作用?芯片资料已经上传,请咸老师及各位高手们指点,学生谢谢了。

网友A:
     手头没有日立变频器的电路资料,只能做一个推论了。如系振荡芯片供电脚电容,应该是电源滤波电容,但滤波和储能,两个作用是相兼的。当其容量不足时,不但使供电纹波增大,而且因储能不足,造成电源电压跌落,引发欠电压保护电路动作,出现控制端子的电压时有时无的现象,即间歇振荡。
   在振荡芯片的供电回路中,整流二极管低效,如正向电阻变大,也可能导致同样的故障现象。为避免开关管欠激励引起导通内阻增大,功耗上升而发热损坏,欠电压保护电路在检测到供电电压异常下降——到达一定的阀值时起控,使电路呈现间歇振荡的故障现象。
   这是由推测得出的结论,确否,请大家讨论和指正。

网友A:
在电路出现间歇振荡的故障现象时,故障原因一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负载过重,由开关管的过电流引发保护电路起控,此过流信号经由开关管源极所串电流采样电阻取得;一个是由电源电压低落所引起的欠电压保护电路起控,此欠电压信号经由振荡芯片内部电压检测电路取得。
     另外,由电流采样电阻本身异常和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绕组上并联的尖峰电压吸收网络异常或电源过电压保护电路(个别机型有)异常时,也会引发过流或过电压保护动作。

楼主:
我明白了,已经做好记录,谢谢!

网友B(2010-04-2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日立变频器SJ300 5.5KW 7.5KW 11KW  18.5KW特价销售
我公司专业做日立变频器及配件,有大量日立变频器及配件。   http://zhangyz77.blog.163.com/ 13851638925 章叶忠  QQ:35061405

网友C(2012-10-15):
我刚好到第一次修到日立的,谢谢楼主的资料  !!!!!!!!!!!!1

网友D(2021-07-30):
电容的ESR值变大就会造成充电慢,就会这样,测电容容量变化不大,需要用ESR表测试。

网友E(2024-01-09):
esr太大了,用电桥测量

网友F:
储能和滤波差不多一个意思,无非看滤波频率和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