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如何组态

楼主(2010-02-17):
各位高手,小弟刚接触 ab 的slc500在组态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模拟量组态,例如1746ni16i中的数据类型。1746ni4数据格式 的选型是什么格式。望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请看模块手册。

因为AB的模块可以直接对输入值做线性转换,要看你的输入值具体的作用,然后选择~

例如:如果你的输入值是给PID指令使用的,那么选择PID,依次模块会自动对输入整定到PID指令能接受的值。

网友B:
根据你们工艺需要去组态

网友C:
500的太老点,现在还在用呀。
我也想用500的,说是没货了,只能用compectlogix了

楼主:
数据类型
各位高手,1746-ni4的数据格式是什么呀

网友D(2010-05-10):
一般直接映射给PLC的输入点都是DINT的,根据所占空间分配地址及COP

网友E(2010-07-14):
请看图片,直接选择自己所要的格式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看图片,直接选择自己所要的格式即可
请看图片?图片呢?不会是白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