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7):
PT1002线与3线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由于楼主问的是Pt100,就只谈谈热电阻元件的接线问题。
     在热电阻感温元件的两端各连一根导线的引线形式称为两线制,由于引线的电阻温度系数不同于铂,当内引线与铂电阻丝所处的温域不同时,将会引入误差。
     而在热电阻感温元件的一端连接两根导线,而另一端连接一根导线,这种引线形式为三线制,它可以消除内引线电阻的影响,其测量精度高于两线制。

楼主:
PT100为什么这样接线

楼主:
为什么两端各并出一根线

网友A:
谈点参考意见:由于楼主提供的图只是局部,推测XSBT1是温度显示仪表或PLC等的输入。从图看是热电阻的四线制测量接线,(但不知为什么不是从热电阻元件端就接四线?而是在测量端才接四线,是不是基于成本的考虑?)这四个接线端子:Ico+、Ico-、Mo+、Mo-,从文字符号看只能推测:Ico+、Ico-是为了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的,Mo+、Mo-是用来监测热电阻的电压变化的(即检测温度变化)。四线制的热电阻测量方法大多是用在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如果减化接线,能否达到高精度很难说。

楼主:
想问一下,Ico+、Ico-是为了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的,提供恒定电流是为了发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Ico+、Ico-是为了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的,提供恒定电流是为了发热吗
     不是为了发热。
     四线的测量原理用的就是欧姆定律,即测量热电阻两端的电压,因为当电流恒定时,热电阻两端的电压就只与热电阻的电阻有关了,由于热电阻的阻值与温度是对应的,知道了热电阻两端的电压也就可以知道被测量的温度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求把四根导线接至热电阻元件端才能保证测量精度。

网友B:
三线是为了减少回路电阻的影响,还可以采用四线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C:
感觉你应该搞清楚下面那个东东的,接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