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7):
小弟在本厂的住宿楼照明系统发现有以下问题。请高手指教。

      1.变压器的选用是否有工业和照明的区别?如果没有区别,那N点最大允许电流和变压器额定电流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只能是额定电流的25%这一说?

       2.照明配电零线电流和相线电流的关系?
       3.照明有用大量小型开关变压器,和节能灯。(三相基本平衡)零线电流约等于其他2相的电流和?这个正常吗?

       这个工程我们选的是一台旧的160的变压器,按照设计的功率计算是足够的,现在单带食堂,发现零线电流已经接近额定电流。相电流基本平衡,大约为额定电流的40%左右。但还有住宿楼未投入呢。

楼主:
变压器是10kv|400的。160kva。

楼主:
高手救命啊!!!!!!

网友A:
是有这么一说了,不过没有事的。不过你的N线要比相线大3倍了。这样就能用,要使得三相平衡了。在是你们补的电容器不?要是没有的补了。

网友B:
电路可能有问题,如果3相平衡,那么N线上的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楼主:
电容补上去了的啊,正常的呢。

楼主:
会不会是应为节能灯和,小型开关变压器质量不好谐波太严重造成的?

网友A:
那你就用了么,N线粗点。你用么,然后你看一下变压器发热的情况,不是太热就能使用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若要真的具体分析并非易事,它是对一个电工的基础知识的有力检验,在此谈一下个人的观点,若有不妥之处,还请朋友们指正:

一、回答楼主的问题。
1、变压器的选择没有照明和工业的区别;此题中N点和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没有必然的联系;估计有25%的说法。
2、笼统的讲照明零线电流为零,它是三相电流相量和等于零的结果。
3、严格的说,零线的电流约等于两相线的电流和是不正常的。
二、具体说明。参考图如下
如果楼主是用钳形表测量图中的红线段得出的电流近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这说明L1、L2、L3三相肯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用这个钳形表测量L1、L2、L3又的确是平衡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钳形表不符合要求,如果换成真有效值钳形表,那么就会看出这三相是不平衡的,原因就是开关电源和节能灯中的电路使整个的供电系统电流发生畸变——已不再是纯正的正弦波,此时用普通的钳形表测量误差是很大的。

话又说回来,即使你参考真有效值钳形表调整三相电路,也很难得到绝对平衡,这也就是零线允许有25%电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若要真的具体分析并非易事,它是对一个电工的基础知识的有力检验,在此谈一下个人的观点,若有不妥之处,还请朋友们指正:

一、回答楼主的问题。
1、变压器的选择没有照明和工业的区别;此题中N点和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没有必然的联系;估计有25%的说法。
2、笼统的讲照明零线电流为零,它是三相电流相量和等于零的结果。
3、严格的说,零线的电流约等于两相线的电流和是不正常的。
二、具体说明。参考图如下
如果楼主是用钳形表测量图中的红线段得出的电流近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这说明L1、L2、L3三相肯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用这个钳形表测量L1、L2、L3又的确是平衡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钳形表不符合要求,如果换成真有效值钳形表,那么就会看出这三相是不平衡的,原因就是开关电源和节能灯中的电路使整个的供电系统电流发生畸变——已不再是纯正的正弦波,此时用普通的钳形表测量误差是很大的。

话又说回来,即使你参考真有效值钳形表调整三相电路,也很难得到绝对平衡,这也就是零线允许有25%电流的原因。

这位师傅讲的有道理,很有可能是电路中的的电流发生的畸变,应为这个食堂的装修使用的大量的节能灯和开关变压器。面对这种状况该怎样处理呢,除了更换更好的灯具还有其他的处理方法,可以抑制这种谐波呢?零线电流过大,导致零线都发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师傅讲的有道理,很有可能是电路中的的电流发生的畸变,应为这个食堂的装修使用的大量的节能灯和开关变压器。面对这种状况该怎样处理呢,除了更换更好的灯具还有其他的处理方法,可以抑制这种谐波呢?零线电流过大,导致零线都发烫呢。

方法一:用真有效值钳形表测量调整三相负载,力争使三相负载平衡。
方法二:在变压器输出端串接0.32mH的交流电抗器。

网友D(2016-12-23):
8楼分析的好,领教了。

网友E:
加谐波器吧

网友F(2017-02-28):
LED照明灯的使用都会产生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非常大,使得零线发热严重 , 零线长时间过流会烧毁。甚至引发火灾的可能!可以用钳型万用表测量零线回的零线电流检查。
零线电流有两种可能产生:
1、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
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的根本问题 。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

网友D:
楼上说的有理,应该是谐波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