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8):
一个因刹车电阻接地造成的故障
      我公司有几十台简易数控车床,其主轴电机都是由IG4-U 或IG5 3.7KW 的变频器调速。前一阶段有一台车床的IG4-U变频器坏了,拿回来一查是直流保险丝断了,检查整个变频器未发现有烧损痕迹,那么保险丝为什么会断呢?这台变频器原装的保险丝是30A的,后来断过一次,因手头没有同样容量的,就用了一个16A的代替,装到现场后正常工作了一个多月,这次又断了,开始我们分析可能是操作者为了提高产量,将机床转速调的过高引起过流造成的。这样这次又重新换了一个30A的保险丝,在检修室里上电试验,带一个0.7KW的电机运转良好,之后又装到机床上。
安装后,按正常程序调试,试生产正常干了几个件,就在我转身刚要离去时,听到砰的一声,过去一看变频器又无显示了。这次将变频器拆回检查还是未发现有明显烧损的痕迹,用万用表测,电容、逆变模块都是好的,只是熔丝又断了,换上新熔丝送电(输出空载),我发现原来为了防止变频器送电短路而串在主回路里的3个灯泡,不象以往正常时闪亮一下就熄灭,而是常暗亮,这说明主回路里有轻微的短路,接着我测了整流器电路发现整流器已损坏。
我用外接整流器代替模块的整流器,装上后在室内带负载送电都正常,又装回到机床上。当时一切正常,可是用了两天该变频器又坏了,情形和以前一样,操作者说当时也听到了短路的放炮声。
因我在公司做管理工作,修理变频器只是业余爱好,春节前工作很忙,暂时没时间马上修理,就嘱咐车间电工,将变频器的外电路、电机、刹车电阻都检查一下测一下绝缘,如没什么问题就用新变频器装上以免影响生产。加之原变频器是我已经修过多次的,其中整流模块、刹车电阻的驱动电路、包括刹车用的IGBT管都是我用炸坏的模块里找出好的代替的。所以我对修复后的变频器能否持久可靠工作也不大有底。心想别再对付了,时间不允许就用新的吧。
第二天,车间电工就跑过来告诉我,说该检查的都查了没有问题,所以换了型号IG5 3.7KW的新变频器,但运行2个小时之后一声巨响,变频器又崩了!
将崩坏的新变频器拿回来一看,这次可看到崩坏的地方了,外壳有一处被烟熏黑,模块整流器处有胶状物溢出,印刷电路板上有的铜箔已凸显出来,凭经验我知道是整流器崩了,经测量果然如此。下面我就想为什么这次会和从前不一样?后来明白了,这次是型号IG5 3.7KW的变频器,是IG4-U的改进型,这种型号的变频器可能是生产商为了降成本,取消了直流保险丝,所发生短路时只有挺着挨崩,这也是没有直流保险丝变频器的很大的一个缺陷!
由于新变频器的崩坏使我意识到,1、原先的故障都不是变频器本身造成的,一定是外电路有问题,2、分析了变频器的主电路之后,短路电流通过了整流桥,熔断了保险丝,但却没有损坏6个逆变管,说明短路点就应该在两者的交界处。3、根据现场虽然放炮但却未发现IG4-U 变频器内部受损,说明短路点应在变频器的外部。而上述几点只有用外接刹车电阻接地能解释。
带着以上疑问我到现场仔细的观察刹车电阻,这是一个120欧 500W 的电阻,阻值测量正常,但在固定刹车电阻的一端铁片处,我发现绝缘瓷片与铁片间有闪络的痕迹,我想这就是那个闹鬼的地方。换了一个新的刹车电阻,并先将其悬挂起来防止其接地,还是用我原来修过几次的那台IG4-U 变频器,装上之后运行正常。车间未再来找我,后来我问过说一直工作正常。
回想起来有几点可以总结,1、此次刹车电阻接地故障和过去由于铁屑造成的接地不一样,那是比较固定的故障,接地不消除是送不住电的,这次是一次软故障比较掩蔽,可以正常送电,但不知什么时候刹车电阻就接地了,造成放炮。2、产生的原因,我分析是由于操作者为了提高产量,将转速提的过高,这样在刹车时电流来不及泄放,而使直流电压有尖峰冲击,刹车电阻的一端绝缘支撑物有过闪络痕迹,绝缘水平已经下降,所以在设备运行中不知那次尖峰电压就出现击穿造成接地。
3、改进的措施:1、教育操作者要遵守操作规程,知道超速给设备带来的危害。
           2、用设定变频器允许的最高频率锁定机床转速。
           3、对刹车电阻的两端金属与床身的固定支撑垫加了绝缘块。
4、在选择变频器时,最好选择主回路有熔断保险器的。

                                                  松江流水
                                               2010年2月18日

网友A:
分析的不错,我下一步还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能耗电阻,加强检查。

网友B:
很好!借用咸老师的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C:
刹车电阻是在电机停止时接入,用于电动机制动。这个时候,变频器与电机回路断开。
制动电阻接地会造成变频器短路吗?

楼主:
会的 ,虽然电动机停止运转时,变频器也停止了输出,但变频器仍和电源相连,变频器的整流器仍有500多伏的直流电压输出,一旦刹车电阻接地就会引起交流电源---通过3相整流二极管--刹车电阻的接地点形成交流电源的对地短路,

网友D:
讲的真好。学学了。

网友E:
注意定期检查,关注细节!

网友F(2010-05-15):
爱益不少,谢谢,楼主

网友G:
多分析多思考,向你学习!

网友H(2010-08-26):
制动电阻
我是做制动电阻的,各位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杨先生
13692258412
qq 376310969

网友I:
线路设计应该有问题,如果电阻接地 带有漏洞保护的系统是送不上电的,看来装大功率变频的地方,加装漏电保护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J:
喜欢看“变频器维修论坛”的一些文章,有条有理!

网友K:
经验是从工作中积累出来的。。。。。

网友L(2011-10-23):
这个检修经验有价值

网友M(2012-04-02):
很好的故障案例,学习了

网友N: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维修故障缜密仔细

网友O:
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受精!

楼主(2012-05-18):
谢谢大家的关注,希望与诸位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P(2013-09-07):
经验之贴,给力!

网友Q:
没有制动模块吗? 制动电阻直接接到正负端吗?如有是不模块坏了

网友R:
学习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S:
讲的真仔细 真好 我也碰到过制动电阻轻微漏电的原因 让我在修好变频器后 接上电后用了几天后 又坏啦 以为换的元器件质量不过关呢

网友T(2013-12-09):
这个帖子不错,值得学习啊,这就是经验

网友U:
经验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V: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W:
刹车电阻接地,往往不容易发现,问题以为变频器本体坏所致,很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教训深刻。

网友X:
一般的话,负载小的,不需要接制动电阻,断路;负载大的就需要接,不能直接短起,负责就会出问题

网友Y(2015-02-09):
回复 网友I:
大部分变频器根本就不能装漏电保护器的,在工作时漏电比较大,正常工作时也会跳电的,如果说保护的话安装合适的快熔倒可以一定程度保护变频器的,另外象这种对地短路如果是在BR端的话整流桥一般不会烧,刹车电阻会烧掉,如果在P+端就会炸机的。

网友Z(2015-12-22):
进来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AA:
我前一个月碰到一个外围制动变频故障的,修的台达F系列22KW的,F系列比较老,早已停产。当时送来后检察为充电电阻损坏。修好后邮给客户,客户装上送电后不显示,估计看不显示也没有断电,过一会就冒大烟;打电话说是还是老故障。还冒大烟了,我说不可能电子送走前我带电机都没问题的,我问他怎么个用法,外围有什么器件。他说用的外部制动单元。我说你的制动单元有问题,我让他量一下,他说不会,我就让他把变频和制动单元都邮回来,回来后发现制动单元可控硅直接短路,也就是上电后变频P+、P—上面接了几个刹车电阻,这不烧都不可能了。再看变频这回都叫惨。外壳都化了。不过看看还能修。虽然里面一片黑。最后又给人修修,都是老客户了,就没再收他的钱。

网友AB:
真是经典好贴啊,学习了

网友AC:
楼主用的是波纹电阻吧?换成铝壳电阻比较安全!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AD(2017-12-09):
回复 网友I:
变频器是不适合加漏电保护器的,电容的充放电容易导致漏保动作

网友AE:
分享的很好!上次我这里有个200KW的变频器,上电就黑屏,烧控制板上的一个保险,IGBT也随机损坏,由于没有维修板子经验,同事们冒着备件被用完的风险,最后发现是内部一个电流互感器外壳击穿。

网友AF:
制动电阻损坏:  1.炸整流。  2,制动电路损坏。  3.炸逆变模块。4.减速时间变长。

网友AG:
能耗电阻,其实也是制动电阻,在变频设备电路中,经常用到,也是易出现故障的点。因为负载变化时,制动电阻是要工作的,发热量比较大。因此制动电阻部件及接线会出现烧灼形象。

网友AH(2021-03-24):
学习了,我现在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变频器送不上闸,明天检查一下制动电阻

网友AI:
谢谢分享检修过程!

网友AJ(2021-08-22):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卷扬式的提升机,提升机上升的时候,都没问题。下降的时候,慢速没问题,切换成快速后,立刻报OV。
电机是 SEW 22KW  变频器是安川G7系列22KW,制动电阻是5000W,30欧姆。
之前运行一直都没问题,昨天晚上,提升机载着重物从上面下来,落到一半位置,报OV(过电压),后来调整了很多参数,都没用。后面开始怀疑是硬件的问题,将制动电阻拆下,用万用表的200欧姆档,测试制动电阻的两根线,显示为1,说明制动电阻已经损坏。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升时候没问题,下降的时候,由于能耗制动,多出的电流无法通过制动电阻释放,导致内部过电压。
制动电阻直接用自攻丝固定在箱体外壳上,并且紧贴着电控箱外壁,箱体外壁的螺丝固定处已经被烤黄了,这些细节真的很重要。

网友AK(2021-12-07):
学习一下,楼主分析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