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1-c24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0-02-18):
我有一台fp1-c24,一直使用正常,突然不好用了,显示err,输入信号都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A:
程序丢了?

网友B:
使用手册上面有err的说明,可以查一下手册!

网友C:
呵呵;这个只能联机才能知道;

网友D:
现场在哪里?

网友C:
先量一下电池的电压,低于2.8V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