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8):
施耐德PLC中的程序是如何区分输入点,输出点和中间变量的呢?比如说程序段中的某个点,我怎么根据它的名称来判断是一个实际的输入输出点还是一个内辅点?还有它的每个点名称前面都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根据地址来看:I输入,Q输出等等。

%是因为你必须符合IEC61131-3规范,用于区别符号变量IW与实际输入地址的区别。

如果没有%,你无法区分IW0是符号还是地址。

以上得自于Unity Pro软件帮助。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

楼主:
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笔记本上装了Unity Pro软件后,用USB数据线连昆腾PLC,总是提示我PLC地址设置不正确,连不上,我装了Unity Pro安装文件中自带的USB驱动程序后也是这样。我想肯定是哪个驱动没装,但是到底是哪个呢?有达人能告诉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笔记本上装了Unity Pro软件后,用USB数据线连昆腾PLC,总是提示我PLC地址设置不正确,连不上,我装了Unity Pro安装文件中自带的USB驱动程序后也是这样。我想肯定是哪个驱动没装,但是到底是哪个呢?有达人能告诉我吗?

Untiy Pro软件的PLC菜单下,选择设置地址,在弹出的界面对话框中PLC的介质中选择USB。

以上根据Untiy Pro软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