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9):
250KW电机启动器型号?风机性负载,若选西门子的电机软启动器,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建议只接打电话问 西门子技术支持

网友B:
到西门子公司咨询一下。

网友C:
把电机参数告诉厂家,他们会帮你选型的!

网友D:
还是自己先看一下相关的手册,之后再联系供应商比较好

网友E(2010-07-16):
查一查相关手册.

网友F:
西门子的不太清楚得查看手册。
用我们的就知道,呵呵

网友G:
问西门子要选型手册自己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