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9):
大家好,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三菱模拟块测量的电压最大有多大,
电压高于100V会烧毁模拟块吗?
现在我们公司测量微小电压(200mV)是用现成的仪表,但由于受高压干扰影响,仪表经常损坏。
现在考虑用PLC模拟块直接测量,不知会不会烧毁?

网友A:
用模块测量的话一般都是0-10V的,你的100V是肯定要用变送器的

网友B:
需要考虑隔离措施,就算PLC能直接测量100V的电压。

网友C:
可以考虑增加变送器!

网友D:
呵呵;直接用在AD模块上电压不能大于DC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