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9):
问各位师傅一个简单的问题,

带指示灯的按钮使用时,一般都是绿色为运行按钮,红色为停止按钮,

是不是红色指示灯亮代表可以运行?可以操作绿色按钮;

绿色指示灯亮代表可以停止?可以操作红色按钮;

各位师傅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使用习惯。

网友A:
哦,是了。一般就是红色是停止按钮。红色指示灯是指停机指示,也是电源指示。绿色是启动按钮,绿色指示灯是运行指示。

楼主:
一般红色的按钮还用带指示灯的吗??

网友B:
绿色灯亮代表正在运行,红色灯亮表示已经停止,红色急停按钮不用指示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绿色灯亮代表正在运行,红色灯亮表示已经停止,红色急停按钮不用指示灯。

好像高压部分刚好是反的,绿色的代表断开(安全),红色的代表接通(危险),好久没有碰高压部分,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如不对的话不要拿板砖拍我!

网友D:
我的公司配电红色指示灯是运行。

网友E:
好像有点乱了,见过红色指示灯表示正在工作,也见过绿色指示灯表示工作中。

网友F:
红色一般是在运行状态!

网友G:
烧锅炉的行业是红钮运行绿钮停止

网友H:
低压的一般都是红色表示停止,绿色表示运行,电源指示灯用红色。

网友I:
我用的是红灯停,绿灯行

网友J:
这个还是要有个统一才好…不然死了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楼主:
^_^是呀,应该有标准的,或许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国标资料,穿上了看看

网友D:
乱套了,灯是灯,钮是钮,不能混淆。

网友K:
这方面还是找找相关的标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绿色灯亮代表正在运行,红色灯亮表示已经停止,红色急停按钮不用指示灯。
我们以前的设备就是这样的,急停的按钮就有感叹号。

网友M:
机床设备控制如4楼所说:绿色运行、红色停止;
高压柜指示如5楼说。

网友N:
配电柜一般如5楼所说。不过现在有些混乱。

网友O:
一般操作按钮红色灯亮代表停机,现在处于准备或者故障停机状态,绿灯亮代表设备在运转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