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0):
师傅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我在电脑上已经安装了STEP 7-MicroWIN 4.0版本,即S7 200系列PLC软件,我现在想在电脑上安装S7 300/400系列PLC软件SMATIC MANGER,会不会将以前的S7 200系列PLC软件版本给覆盖了【我记得好像在安装这些软件时都采用默认安装路径C盘的】,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安装一种版本了,是吧?要在高版本基础上安装低版本还需要卸载高版本吗?谢谢师傅!

网友A:
不会,当然如果你指定Step7的安装路径与Step7 Micro的安装路径相同时将会覆盖。

默认的安装路径是:C:\Program Files\Simens\Step7,而200的软件的安装路径为C:\Program Files\Simens\Step7 Micro

显然他们是有明显区别的,当然,很大一部分人搞不清Step7与Step7 Micro以及Wincc与WinccFlexible是两个软件。

对于Step7高版本上安装低版本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Step7会告诉你,本机上已经存在Step7,请卸载。

网友B:
分别安装就行了,加入你安装300的把200的给覆盖了,还这么去看200的程序,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C:
修改安装路径试一下呢?

楼主:
谢谢师傅指教!祝愿您新年里工作顺利!

网友D:
在我的印象中,安装完200(STEP 7-MicroWIN)的软件,再安装300(STEP 7)的软件,200的软件就会打不开了,需要重新安装200的软件。所以我都是先安装300的软件,再安装20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我的印象中,安装完200(STEP 7-MicroWIN)的软件,再安装300(STEP 7)的软件,200的软件就会打不开了,需要重新安装200的软件。所以我都是先安装300的软件,再安装200的。

我——先安装200,然后300,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我的印象中,安装完200(STEP 7-MicroWIN)的软件,再安装300(STEP 7)的软件,200的软件就会打不开了,需要重新安装200的软件。所以我都是先安装300的软件,再安装200的。

我——先安装200,然后300,正常使用。

Regards

原来是V5.1版本的时候出现的,后来就没有再尝试过。

网友E:
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关系。

网友F:
呵呵;两个安装顺序没有关系;

网友G:
我用V5.4的,不过也是现状的300、400,后装的200,没有出现覆盖问题

网友H:
个人也认为两个软件安装没有顺序的关系

网友I:
我就是两个在用

网友J: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的吧

网友K(2010-07-16):
应该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