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0):
s7-200的编程软件在WIN7系统上怎么安装不完全 啊  PC/PPI协议安装不上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正准备装呢,等答案再搞!

网友B:
我的也装了啊   可以用啦

网友C:
还是用XP吧新出的软件总是不完善

网友D:
不行的。用XP的

网友E:
呵呵,还没装window7   暂时不知道

网友F:
是啊,在新平台上装软件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建议再装一个xp系统,弄成双系统,这样就可以娱乐工作两不误了

网友G:
我装了的   可以用

网友H:
楼上的 怎么装的 麻烦告诉下  win7我用了,软件能打开 就是通讯接口故障。现在又退回XP了

楼主:
还是换的xp的  装了双系统 就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