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0):
三相15kw高频热封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应该是多少? 6平方线32A空气开关老跳.计算最大电流是不是要按照电机的方式来?

网友A:
6平方线差不多,但距离不能太长,空开可以考虑用40A的。

楼主:
单管四线是否危险了点

距离50米.还分了两段

网友B:
线应该够了 你摸摸线发不发热 只有长期工作没有40度就没事 按道理开关也够了 检查下连接点是否没拧紧 接触电阻是否过大 如果都没问题 建议选择大一级别的开关

网友C:
按单项千瓦4.5A来算,5个千瓦22.5A,6平方线,很好

网友D:
32A空开小点,最好用40A的,接线要拧紧。

网友E:
你的空开有点小,换成40A的。

网友F:
空开小了,换到60A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换成4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