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变频器?

楼主(2010-02-20):
马达上变频器,日本三肯出品,变频器无法启动?主要是什么原因?如何维修

网友A:
故障概括太笼统 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B:
1、按启动按钮,看变频器面板的数码显示,如果显示故障代码,可据此查阅说明书或有关资料,看这个代码的含义。
2、如果变频器无任何反应,显示屏应该显示000……,此时可以根据负载的特点卸载或者干脆拆掉输出线,并用短接线直接端接一下逻辑地和正转端子,看变频器的反应,以此断定是外围开机电路的故障还是变频器自身故障。

上面仅是作为电工最基本的维修步骤,您最好能详细描述开机时的现象,例如开机,变频器通电,随后断电自保等……,只有这样说清楚别人才好帮你具体分析。

网友C:
无法启动的原因有很多,楼主讲的故障现象不明确。

网友D:
呵呵;这个谁也帮不上你了;直接找维修处吧;

网友E:
首先看看 报的是什么警, 再检查好外围电路又没有问题

网友F:
把故障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G:
你的变频器本身有没有设定错误,看看你的启动信号有没有给到变频器,

网友H:
同意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