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0):
我把车间里的cpm1a plc程序用笔记本给备份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样把程序写入plc,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打开程序,点击工具栏上PLC,在下拉菜单中点传送,到PLC,将显示下载选项对话框,根据情况将其选定就可以了。

网友B:
哈哈 显然他是从别人的本备份下来的

网友C:
对,找到菜单就可以了,那儿有传送到PLC,点击就行

网友D:
在线写入可能会有问题,一定要在停机时考入

网友E:
呵呵;CPM1A是没有运行开关的,连机后可以在软件内控制PLC的运行状态;

网友F:
我把车间里的cpm1a plc程序用笔记本给备份出来了
也挺厉害的  会上传 不会下载了 呵呵

网友E:
呵呵;下载时先打开要下载的程序,再联机,成功后就可以传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下载时先打开要下载的程序,再联机,成功后就可以传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