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解答

楼主(2010-02-20):
三菱PLC脉冲输出问题,。比如控制步进马达,如果用继电器输出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除非你真要“一步一步的走”

楼主:
那就是只能用晶体管输出的了或者用继电器的外加一个定位模块?

网友B:
除非你的速度非常慢,这样可以达到

网友C:
既然要控制步进,为什么不选用警惕光的呢

网友D:
继电器响应时间比较长吧

网友E:
呵呵;继电器的频率最高只有几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