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0):
各位老师,我厂有个系统用的是Wincc6.2中文版和Step7 V5.4中文版,在运行中画面老是不时的变暗,然后通讯的数据就没有了,(好像是通讯断了),当我且到桌面时发现有错误信息为:
Asynchronous socket error 10053
出现这种状况后,隔一段时间自己又会变好!
开始我是怀疑通讯线路出了问题,但是我把交换机、网线和网卡都换过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学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现场是否存在大的干扰?抗干扰措施是否做到位?软件是否正版?

网友B:
检查一下通讯模块呢!

楼主:
我的通讯用的是ETH-MPI转换器,并不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怀疑是不是ETH-MPI转换器运行不稳定啊?
有没有用过该转换器的,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C:
通讯设置不好啊

楼主:
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原因是ETH-MPI转换器工作不稳定,老是掉线,把它换成以太网通讯模块就没问题了!再次谢谢大家的解答!